[讨论] 怎么可以把list反向输出

楼主(2022-04-05):
请教一个问题,all_fanout -from xx输出是A,B ,C,D的顺序,怎么可以实现输出是D,C ,B,A?

网友:
all_fanout returns a collection, not list.
If you only care about the name of the objects in the collection, you can convert all_fanout output into a list first.
Once you have a list, it's easy to use lreverse to change the order of the list.

Example:
set myList [get_object_name [all_fanout -from u_digcore/u_registers/rg_config0_r_reg_0_cn/Q -endpoints_only]]
puts $myList
puts [lreverse $myList]

If you want to reverse the order of the objects in a collection, it takes a few more lin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