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斩波放大器的斩波频率

楼主(2022-04-05):
斩波放大器的输入信号不是要调制到斩波频率处吗,但是我看很多放大器的斩波频率往往已经出现在第一极点后面了,但是信号经过两次斩波调制也没有衰减,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我一直近似理解为一个相同的运算放大器,其开环的GBW就等于闭环使用时的放大倍数乘它 ...

一般OP都是在闭环下工作的,所以闭环带宽基本可以等于开环GBW除以闭环增益,也就是开环OP主极点乘以开环增益除以闭环增益,只要chopper频率能低于这个闭环带宽,信号调制两次应该就不会衰减。

网友A:
有没有对应的图啊,这也不好看啊,分析一下波形

网友B:
什么叫第一极点?
闭环OP的带宽与开环OP的带宽不是一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第一极点?
闭环OP的带宽与开环OP的带宽不是一个概念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我一直近似理解为一个相同的运算放大器,其开环的GBW就等于闭环使用时的放大倍数乘它本身的3db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对应的图啊,这也不好看啊,分析一下波形

您可以移步至我新发的帖子,之前我确实没有说清楚

网友(2024-12-31):
请问楼主是否解决此问题了,能否分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