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gm/id与2Id/gm两种设计方法的比较

楼主(2022-04-05):
最近楼主在学习宽长比的设计与仿真,gm/id与2Id/gm两种设计方法都做了仿真,这两个方法仿佛从原理上是一样的,但是研究出2Id/gm这个方法应该有他的优势在,想请教一下优势在何处呢

楼主:
对于管子的W的取值方面,好像是一致的,都是用Id去除以电流密度(id/W),就可以得出W,所以优势应该是在管子的长度L的取值方面吧

楼主:
在学习gm/id的时候,是跟着一个up主学习的,在最后一部分,up主说Vds会影响影响管子的本征增益,所以需要进一步扫描加以修正,然后扫描的时候,是在不同的VGS,不同的L下,扫描VDS变化的时候,gm/gds的值,这样扫描下来,应该是个三维的数组吧,VGS,L,Vds都是自变量,本征增益是因变量。这难道就是gm/id这种方法不太方便的地方么

网友A:
我在用gmid的方法,感觉还挺好使的。2Id/gm没试过,有什么区别嘛?有无资料分享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gmid的方法,感觉还挺好使的。2Id/gm没试过,有什么区别嘛?有无资料分享一波 ...

一种基于 "2Id/gm" 的模拟集成电路设计方法学 - Analog/RF IC 资料共享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这个里面有一篇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我是跟着这个学的2id/g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gmid的方法,感觉还挺好使的。2Id/gm没试过,有什么区别嘛?有无资料分享一波 ...

顺便问下您平时的L是怎么定的呢,有没有在不同的VGS,不同的L下,扫描VDS变化的时候,gm/gds的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下您平时的L是怎么定的呢,有没有在不同的VGS,不同的L下,扫描VDS变化的时候,gm/gds的值 ...

我也是初学者,一些个人拙见,希望对你有用。
倒是没有扫描过gm/gds。我做运放比较多,一般都是直接看管子gmoverid的值,这个值在正常范围内的话(15-25左右)基本就没什么问题的。如果增益不够,我就会去看管子的vds是不是不够分。
事实上我一直觉得,L确定了,增益就基本定下来了。(vds vgs正常情况下)
L的取值主要是得看你需要的增益来,还有噪声需求之类的,不过按照gmid的教程来的话:输入管L取小,负载管L取大,这个确实好用的。

网友:
你把仿真结果,发上来啊!

网友(2023-05-01):
接着讨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