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阈值电压与宽长比的关系

楼主(2022-04-05):
有没有大神知道MOS管gm,ID一定,增大W/L会减小过驱动电压的物理机理,求指教。

网友:
根据电流平方律关系公式,I=(1/2)UnCox(W/L)*(Vgs-Vth)²,电流一定,过驱动电压与宽长比成开方反比关系

网友:
兄弟你是学模拟的吗...这不是模拟基础中的基础吗?不是一个design必须知道的吗...你平时都怎么调管子?大神们应该不想回答这样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