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pcell出现marker的错误图层

楼主(2022-04-05):
在写pcell时,我发现文本中只要有自定义的函数,之后使用时就会在layout出现一个 marker error的层,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有大佬救救孩子吗
我甚至都没有调用这个函数,仅仅定义了一个函数就出现marker的错误图层
pcDefinePCell(list(ddGetObj("mywork") "7" "layout")
    (   (FingerNum float 3.0)
            (FingerWidth float 12.0000)
            (FingerSpace float 2.0000)
            (CapTapWidth float 5.0000)
                (CapLength float 60.0000)
                (min_x float 0.005)
                (startlayer int 2)
            (pclayer string "M1")
                (pcpurpose string "drawing")
                (GNDspace float 5.0000)
                (L_space float 0.08 )
                (Viawidth float 0.1  )
                (Viaspace  float 0.13  )
        )

let( (lay_t i)
    Length=(CapTapWidth+CapLength+FingerSpace+CapTapWidth)/2
       cond(
             (pclayer == "PO" lay_t=17)
                         (pclayer == "CO" lay_t=30)
                         (pclayer == "M1" lay_t=31)
                         (pclayer == "M2" lay_t=32)
                         (pclayer == "M3" lay_t=33)
                         (pclayer == "M4" lay_t=34)
                         (pclayer == "M5" lay_t=35)
                         (pclayer == "M6" lay_t=36)
                         (pclayer == "M7" lay_t=37)
                         (pclayer == "M8" lay_t=38)
                         (pclayer == "M9" lay_t=39)
                         (pclayer == "AP" lay_t=74)
                         (pclayer == "V1" lay_t=51)
                         (pclayer == "V2" lay_t=52)
                         (pclayer == "V3" lay_t=53)
                         (pclayer == "V4" lay_t=54)
                         (pclayer == "V5" lay_t=55)
                         (pclayer == "V6" lay_t=56)
                         (pclayer == "V7" lay_t=57)
                         (pclayer == "V8" lay_t=58)
                         (pclayer == "V9" lay_t=85)
                         ( t )
            )

        procedure(On_Grid(X min_x) y=min_x*round(X/min_x) y )

                         pcInst =dbCreateRect(
                                        pcCellView
                                     list(31 pcpurpose)
                                     list(        (10:10)
                                                        (20:40)
                                     )
                     )

    );let
);end

网友:
函数定义应该放在pcell定义外面

网友A(2025-09-22):
哥们,问题解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说是virtuoso会自动会生成的PCell进行DRC相应检查,说是layer位置信息不对,需要cdsinit文件中设置,不检查,我找了一些命令都不太行,如果了解,还请分享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们,问题解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说是virtuoso会自动会生成的PCell进行DRC相应检查,说是layer位置信 ...

出现Marker的原因很多,你可以用菜单 Verify/Markers/Explain看看Marker的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现Marker的原因很多,你可以用菜单 Verify/Markers/Explain看看Marker的解释。

谢谢哈   我找到了

我出现的原因是之前printf信息,有一行没有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