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在Create Instance导入器件的问题

楼主(2022-04-05):
刚刚开始学习模拟版图,已经画完的几个器件在导入到新的版图的时候会出现如图所示,器件大小和实际大小符合。有大佬知道是为什么,应该如何避免呢?

网友A:
打开NAND2的layout,然后在virtuoso的主页面那里输入这个就好了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

网友:
把版图做成一个cell呢  全选器件 Edit  Hierarchy  Make Cell  之后重新定义一个名字  OK  之后关闭最初的版图 不要保存 用的时候就调用你新做出来的版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NAND2的layout,然后在virtuoso的主页面那里输入这个就好了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 ...

可以了,真的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