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运放的phase降不到0

楼主(2022-04-05):
运放的Phase  从180开始下降,但是降不到0是,是怎么回事?

网友:
零点位置偏移了

网友:
看你的零极点了,如果放大器只有一个极点没有零点,那么相位只能降到90,如果有两个极点,一个零点,如果零点与一个极点位置重合,那么也相当于单极点,所以也降不到180,这是我想到的情况

楼主:
零极点怎么仿?PZ吗?有没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