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如何导出不含浮空的线的netlist

楼主(2022-04-06):
innovus工具导出netlist时,如何剔除空的module,浮空的net,没用的inst_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eteDanglingNet
deleteDanglingPort
saveNetlist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eteDanglingNet
deleteDanglingPort
saveNetlist ...

请问‘deleteDanglingPort’会不会把顶层的port删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deleteDanglingPort’会不会把顶层的port删掉?

应该不会。顶层的 port 都有 pin, 即使不用,pin 还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