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LVS问题

楼主(2022-04-06):
跑lvs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不打开Filter Unused Device Options会有一个dum识别不到的错误,打开Filter Unused Device Options LVS就跑不出结果。

这是不打开

这是不打开

这是打开

这是打开

有没有大佬知道是什么问题,目前定位是memory需要打开Filter Unused Device Options才能过lvs,但是打开设置后,总图lvs就出不来结果

网友:
这个dum管是不是你没用dum层把他覆盖,或者说这个dum在版图中是做正常管子用的,需要在电路上相应的位置手动添加一个与dum匹配的管子

网友:
lvs选项改一下,把 dmy屏蔽掉再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