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配的项目搞不定要辞职么

楼主(2022-04-06):
入行不到半年的菜鸟,领导分了两个项目给我,我天天搞到十一点多,周末也来,但太菜了,bug搞不定,心累身体也累。而且这两个项目都是我自己负责,也没人能带带我。唉:-(,不想干了。

网友:
跟领导沟通一下吧,没人带没人问真的很难搞

网友:
有困难跟领导讲,不要轻易离职

网友:
想到了我刚入职的时候,忙的焦头烂额,可加我微信聊聊看看能不能帮到你一些:lxdd52

网友:
有问题和领导多沟通,沟通无果再离职

网友:
我觉得还是要多跟领导沟通,你做了哪些尝试,哪些能解决哪些解决不了都应该让领导知道,千万不能一个人硬扛,如果领导了解你的痛点不能给你建议或者一味给你压力,那可以考虑离开。

网友:
不要因为手上的项目hold不住而离职。。。请直接跟领导沟通沟通,毕竟刚入行半年就独立负责两个项目的验证的确有点属于超纲了。新人最合适的成长路线是优先做好一个项目,完整做完并结项后再开始下一个。
我相信正常的领导都能理解,多沟通沟通。这种明显属于人力不足和项目进度赶的冲突情况,调整项目的优先级和进度的规划是理所当然的。
遇到困难就离职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未来的职业生涯和道路还很长,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个人的努力可以,但一个人默默硬抗然后撑不住就突然卸压,这不是个好方式。沟通很重要,沟通很重要,沟通很重要!重要事情说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