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功耗基准源上电启动问题

楼主(2022-04-06):
参考论文设计了一个低功耗的电压基准源泉,上电启动会出现一个过渡区域,才能最终稳定在目标电压值。之前以为是环路稳定性的问题,在电路图红色标注位置进行了STB仿真,仿真结果PM>60,但还是不能解决过渡区域的问题。还在怀疑可能是启动电路的管子调的不太好,但是经过几次调整似乎作用也不大,或者是我调整的方式还存在问题。希望有类似经验的伙伴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个好像是电路里管子开启顺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电路里管子开启顺序的问题

感谢回复,按照你的意思应该还是启动电路有问题吗?可以再具体说一下吗

楼主:
求帮忙分析启动电路和问题原因 悬赏1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按照你的意思应该还是启动电路有问题吗?可以再具体说一下吗
...

感觉不是启动电路的问题,是启动时内部电路打开先后的问题,因为启动后,电流流过每个管子是有顺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