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异步电路设计-脉冲同步问题

楼主(2022-04-06):
1.首先明白输入信号为什么要寄存
       如果信号来自同一时钟域,各模块的输入不需要寄存。只要满足建立时间,保持时间的约束,可以保证在时钟上升沿到来时,输入信号已经稳定,可以采样得到正确的值。
      如果这个输入信号来自异步时钟域(比如FPGA芯片外部的输入),必须寄存两拍。第一拍将输入信号同步化,同步化后的输出可能带来建立/保持时间的冲突,产生亚稳态。需要再寄存一拍,减少亚稳态带来的影响。
      如果这个输入信号来自于同一时钟域且需要用到跳变沿,需要寄存一拍。否则时序报告多半会报clock skew > data delay,造成建立/保持时间的冲突。

2.简单的脉冲同步器设
如下实现脉冲从慢时钟域同步到快时钟域:
  1)将src_clk时钟域的输入脉冲转换为src_clk时钟域的电平信号src_state
  2)  对src_data电平信号进行打拍(一般打两拍)同步到dst_clk时钟域
  3)对dst_clk时钟域的电平信号进行边沿检测,产生dst_clk时钟域的脉冲

3.这里以简单的代码设计题目进行理解
从A时钟域提取一个单时钟周期宽度脉冲,然后在新的时钟域B建立另一个单时钟宽度的脉冲。
A时钟域的频率是B时钟域的10倍;A时钟域脉冲之间的间隔很大,无需考虑脉冲间隔太小的问题。data_in是脉冲输入信号,data_out是新的脉冲信号;clk_fastA时钟域时钟信号,clk_slowB时钟域时钟信号;rst_n是异步复位信号。
`timescale 1ns/1ns
//实现从快时钟域到慢时钟域的脉冲信号同步
module pulse_detect(
        input                                 clk_fast        ,
        input                                 clk_slow        ,
        input                                 rst_n                ,
        input                                data_in                ,

        output                           dataout
);

//Toggle电路实现在输入信号为高电平时输出信号翻转
    reg Toggle;
    always @ (posedge clk_fast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Toggle <= 0;
            else if(data_in)
                Toggle <= ~Toggle;
            else
                Toggle <= Toggle;
        end

//对输出的Toggle信号打两拍(防止出现亚稳态 ),同步到另一个时钟域。
    reg Toggle_r1,Toggle_r2;
    always @ (posedge clk_slow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Toggle_r1 <= 0;
                   Toggle_r2 <= 0;
                end
            else
                begin
                   Toggle_r1 <= Toggle;
                   Toggle_r2 <= Toggle_r1;
                end
        end

//最后一级寄存器+异或门   组成边沿检测电路
    reg Toggle_r3;
    always @ (posedge clk_slow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Toggle_r3 <= 0;
                end
            else
                begin
                     Toggle_r3 <= Toggle_r2;
                end
        end

   assign dataout =  Toggle_r3 ^ Toggle_r2;

endmodule

网友(2023-12-09):
感觉这个套路比一般的单脉冲握手套路还要省一点;
话说有啥参考文献吗?

网友:
本质上是源时钟域的脉冲展宽

网友:
那个mux可以简化为一个异或门,Clifford大佬的论文里有这样的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