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内联约束类句柄

楼主(2022-04-06):
请问一下,如何在uvm_do_with中约束类的句柄呢,比如类B的成员中有类A的实例a,我想使用B b;
A aa;

`uvm_do_with(b, {

  a == aa;
})
这样写会报错,似乎仿真器把类当成整数了,我只能使用
`uvm_create(b)
  b.a = aa;
`uvm_send(b)
代替上述code,有大佬解释下为啥会这样吗?如何使用uvm_do直接实现这样的需求,感谢!

网友:
变量作用域,当前是不识别a的。和你下面的代码一样,用了类的变量,加类名去搜索
`uvm_do_with(b, {
b.a == a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