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 cadence virtuso 的anologlib vdc没有temperature coefficient

楼主(2022-04-06):
IC617 cadence virtuso 的anologlib vdc没有temperature coefficient请问是版本问题,我用的是IC617,还是其它什么问题?
如果温度仿真的话,会用到vdc的这个参数吗(只询问最一般的情况,而且还是学习的初级阶段)

网友A:
你这个是vpulse,
vdc是有的

网友A:
温度仿真也不用设这个温度系数,直接在dc分析里设置温度范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仿真也不用设这个温度系数,直接在dc分析里设置温度范围就行了

啊啊啊,有人回复我啦。谢谢,万分感谢。那我就慢慢学习了。愿您学习和工作顺利。另:身体倍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vpulse,
vdc是有的

你好,这个是vdc的截图,也没有温度设置的选项。不过听三楼大佬说不需要在这里设置温度仿真,我就不纠结了。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