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的DAC问题

楼主(2022-04-06):
想问一下SAR ADC的Vcm-based的DAC技术中的采样开关要是用栅压自举开关的话,那不是每个开关都会引入电容了吗,我仿真自举开关时里面的电容用的1P才到16位,那这种下级板采样,位数较高时,就会用到多个自举开关,不就会引入多个电容了吗?如图中的S29 S30都是自举开关。大家的自举开关中的电容选的多大呢?

网友:
Match more important than unit cap?

网友:
SAR一般用于中低精度,自举开关不是必须的。是否用自举开关,要看精度,要看输入幅度和电源和大尺寸cmos开关阻抗间关系以及开关造成的时钟馈通与电荷注入。

网友A:
boostrap core只有一个,只有那个sampling switch 是每个dac unit 都有的

楼主:
嗯,今天也看到了一篇论文,就是复用了最后的采样开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strap core只有一个,只有那个sampling switch 是每个dac unit 都有的

大佬,还想请问您一下Vcm-based 的电容逻辑开关怎样设计呢,也就是四选一的这种,我推出了电容下极板需要接的四种情况,但是感觉电路难以实现啊

网友:
一些组合逻辑,你可以画kmap试试,或者试一下三态门一起组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