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TDSM仿真精度问题

楼主(2022-04-07):
问题描述:
CT的DSM做filter的开环仿真,第一种是只有filter,输入共模电平,这个时候filter的topology以及输出如下(transient 100us,no noise,conservative)
可以看到输出比较奇怪,transient有些断点?
我加入一个时钟的vpulse,这个vpulse什么都不连,如下图
再看输出波形变成这样了
zoom in
时钟是320M,周期大概是时钟的2倍

运放用的4级FF compensation的,push pull输出
问题:
为什么?怎么改?怎么办?信哪个?

网友A:
先看看你的integrator 输出是不是正常 慢慢de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你的integrator 输出是不是正常 慢慢debug

目前输入接的都是vcm,integrator输出共模,不带vpulse时候是dc,带vpulse时候震荡,vop和von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