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晶振谐振点的问题

楼主(2022-04-07):
从巴克豪森准则来看,由于反向器提供了180°相移,那晶振电路应该也提供180°才对,但是从晶振的相位曲线来看,似乎是从-90到90,没有180这个点,请问从相位特性来看,是怎么满足2nPI的条件的?谢谢!

网友A:
-90到+90不是1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到+90不是180?

不是范围,而是应该有一个180的点   才能和反相器构成360的相位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范围,而是应该有一个180的点   才能和反相器构成360的相位啊

串联谐振点和并联谐振点之间不是180度?在串联谐振频率和并联谐振频率之间,晶体等效成一个电感,和谐振电路等效的电容组成振荡器。

网友A:
实际上,你要是说相移,CG和CD(也就是谐振电容)各提供90度的相移。和反相器构成36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谐振点和并联谐振点之间不是180度?在串联谐振频率和并联谐振频率之间,晶体等效成一个电感,和谐振 ...

串并之间等效为一个电感,电感提供90°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你要是说相移,CG和CD(也就是谐振电容)各提供90度的相移。和反相器构成360度。 ...

好的,我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