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角的仿真

楼主(2022-04-07):
用理想电阻进行运放工艺角仿真结果如下:
此时ff的增益最大,nom次之,ss的增益最小;
但是将电阻换成工艺库中的电阻器件后,仿真结果如下:
此时ss的增益最大,ff的增益最小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对工艺库中电阻的值进行工艺角仿真试试

网友B:
二楼正解,res 也有ff,tt,ss 你需要交叉,简单说mosfet的corner和 res,cap,diode都是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工艺库中电阻的值进行工艺角仿真试试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正解,res 也有ff,tt,ss 你需要交叉,简单说mosfet的corner和 res,cap,diode都是分开的 ...

交叉的意思是类似管子ff,电阻ss,电容tt这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交叉的意思是类似管子ff,电阻ss,电容tt这样吗?

是的,但是这样再算上电压,温度,组合就会特别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但是这样再算上电压,温度,组合就会特别多

是啊,我看有人说可以用ocean脚本做corner分析,请问你了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看有人说可以用ocean脚本做corner分析,请问你了解吗?

ADE XL 里面自己建一下就行了 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