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MOS的闪烁噪声问题

楼主(2022-04-07):
拉扎维书上说:PMOS的闪烁噪声比NMOS的低,因为PMOS运输空穴是在”埋沟“中,受表面影响较小。我了解到现在0.35工艺以下的工艺制程已经基本不用埋沟器件了,那么PMOS的闪烁噪声还是会比NMOS好吗?还是书上说的这个“埋沟”不是真的埋沟,有人清楚这个问题吗,烦请指教以下。

网友A:
应该是翻译带来的误解吧,PMOS再FinFET工艺上还是闪烁噪声好于N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翻译带来的误解吧,PMOS再FinFET工艺上还是闪烁噪声好于NMOS

我看了一下英文原版,它是这么描述的  ,请问怎么理解这个 “buried channel”呢?

网友A:
根据图理解咯,不是指某种工艺是channel在形成电流时电荷可以流动的通道,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图来自
Nishiuchi, K., Oka, H., Nakamura, T., Ishikawa, H., & Shinoda, M. (1978). A normally-off type buried channel MOSFET for VLSI circuits. 1978 International Electron Devices Meeting, 26-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图理解咯,不是指某种工艺是channel在形成电流时电荷可以流动的通道,我是这么理解的 ...

你这图是典型的埋沟MOS吧,现在常用的MOS哪里还用这种结构,现在的工艺导电沟道不都是反型沟道吗

网友:
你要的反型

网友A:
反型层是vgs大于vth出现的,原书我理解的意思是形成的电子通道,在well里掺杂只是改变了vth还有开关性能,我简单理解成就是p在同尺寸下开关性能差。。。所以粉红噪声不容易通过。。。当然尺寸如你所说200nm+
另外tsmc所有工艺都保留了native n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型层是vgs大于vth出现的,原书我理解的意思是形成的电子通道,在well里掺杂只是改变了vth还有开关性能, ...

现在说的是正常的MOS,也就是靠反型沟道导电的MOS,不管是PMOS还是NMOS,其反型沟道都是在表面形成的,那为什么PMOS的闪烁噪声还是比NMOS好呢?另外native 管子也只有N型的,没有可比性,且native NMOS虽然阈值电压是负的,但也是表面反型沟道导电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说的是正常的MOS,也就是靠反型沟道导电的MOS,不管是PMOS还是NMOS,其反型沟道都是在表面形成的,那 ...

NMOS的Vth不是正的么。。。啊这。。。我有点混乱了。。。陷入混乱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的Vth不是正的么。。。啊这。。。我有点混乱了。。。陷入混乱中

正常NMOS一般是正的,native NMOS是负的100mV左右,前段时间刚好研究过,原因是native NMOS做在p-sub上,p-sub掺杂很轻,很容易反型;且一般金属和半导体的功函数差<0,栅氧化层电荷>0;这两个因素都会使得半导体一侧带负电,能带是向下弯曲的,要恢复平带需要加负电压,而使半导体反型需要加正电压,当负的平带电压>正的反型电压时,NMOS的阈值电压就是负的;另外使用N+poly会导致功函数差更负。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NMOS一般是正的,native NMOS是负的100mV左右,前段时间刚好研究过,原因是native NMOS做在p-sub上,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