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AB类输出运放,stb仿真报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4-07):
折叠共源共栅+AB类输出。共模反馈加到AB类输出的尾电流NMOS管。
stb仿真显示NaN,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先看看你的stb仿真下的gain 和pha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你的stb仿真下的gain 和phase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看着是没什么问题,自己调一下函数写个表达式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