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仿真工具使用问题

楼主(2022-04-07):
定义了一个位宽8深度8的fifo并往fifo里写数据,用Cadence仿真,怎么在simvision中可以看到这个fifo里的值?

网友A:
To add Memories to the shm_probe command add 'M' to the end of the option ie.
$shm_probe("ASM");
OR
create this tcl file:

shm.tcl

database -open waves -shm
probe -create your_top_level -depth all -all -memories -shm -database waves
run
exit
run with :

irun -access +r testcase.sv -input shm.tcl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add Memories to the shm_probe command add 'M' to the end of the option ie.
$shm_probe("ASM");
OR  ...

添加了-memories选项似乎还是出不来,请问还需要加啥东西吗,还是这里写的顺序也有讲究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添加了-memories选项似乎还是出不来,请问还需要加啥东西吗,还是这里写的顺序也有讲究呢?
...

好像可以了,没有展开看,感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