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的LS

楼主(2022-04-07):
求助!!!!
带隙基准的LS公式打进去仿真结果那里不出值是不是说明公式有错误但是不知道是啥错误。
1.35V是△VDD的值

网友A:
括号数都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括号数都错了吧

没,括号数都是一一对应的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你可以看看output里面的括号数目是不是有问题。
我发现,有时候里面会多个括号,就导致出不来数值。我的版本是617
希望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你可以看看output里面的括号数目是不是有问题。
我发现,有时候里面会多个括号,就导 ...

我是直接从公式那里get expression 过去的,目前没发现是括号数目的问题呀

网友:
括号数错了

网友C:
最后一项用Vref的平均值或者预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项用Vref的平均值或者预期值

谢谢指教,我用average求出来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