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压摆率仿真出现震荡

楼主(2022-04-07):
SMIC18工艺
VDD=3.3V
跑slew rate时发生了震荡,求求大佬们教教小白要怎么调,谢谢大家!!
两级全差分运放,原理图如下:
之前仿的AC结果如下:
SR电路图如下,使用了理想受控源来充当共模反馈(图中右上角):
SR电路图里的vpulse设置如下:
SR仿真参数设置如下:
SR仿真结果:
4月8日补充信息
仿真时一直有warning,日志界面如下所示:

网友A:
输入频率降低呢

网友B:
楼主有没有检查共模反馈环路的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频率降低呢

我把vpulse的rise time和fall time改成1u也还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检查共模反馈环路的稳定性?

我是用了理想受控电压源来替代共模反馈了

网友:
ac有相位裕度,瞬态不一定稳定;ac只是做工作点附近的小信号分析;检查一下工作点是否还在,差分对的工作电流是否正常,主要节点的电压变化是否与预期一致。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