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sequence如何直接利用路径访问DUT的信号

楼主(2022-04-07):
如题,在sequence中,如果直接利用路路径来访问DUT信号。如:  force top.dut.mode=0;  会报如下错误:
illegal location for a hierarchical name (in a package).

请教一下,这是因为环境中文件利用packages包起来影响的?如何解决呢?

(当然,也可以用uvm_hdl来访问DUT的信号,但是这不在这个讨论范围内)。

网友A:
这是因为环境中文件利用packages包起来影响的?--------> 是的
解决方法:可以通过将所有的testcase和sequence 在tb里面直接include的方式吃case,而不是将testcase和sequence放在一个package里面,然后tb里面import的方式。

网友B:
不明白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需求,要在sequence里面访问dut里面的信号

网友:
可以考虑driver返回response的时候带上DUT的状态

网友:
interface传或者uvm_hd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需求,要在sequence里面访问dut里面的信号

赞同你的不明白,force放在seq里,想想环境得有多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赞同你的不明白,force放在seq里,想想环境得有多脏

也不能这么说,synopsys iip testsuite中的seq就有很多force了hdl的代码。不管你用force还是uvm_hdl_force,在编译器底层看来本质上都一样,一个是直接找到对象,一个是根据字符串创建对象,然后对对象强制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环境中文件利用packages包起来影响的?--------> 是的
解决方法:可以通过将所有的testcase和seque ...

感谢,确实是package影响,去掉package之后就解决了。

另外:

1. 不用agent来赋值是因为这类型信号就一两个而已,就用一个agent太麻烦,简单点搞一下;
2. 不用uvm_hdl_force是因为testcases想要在sequence中利用 @(posedge `DUT.clk);来构造一些时序, uvm_hdl_force/read做不到。

感谢大家,问题已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也不能这么说,synopsys iip testsuite中的seq就有很多force了hdl的代码。不管你用force还是uvm_hdl_forc ...

嗯,不排除你说的这种情况,没用过不好评论,不过别人的IP用的不爽也得忍着,之前我们公司就是买了别人的IP,那个环境和rtl简直不能再吐槽了,难懂难维护,force的东西确实应该少用慎用,何况是在seq里,自己的环境还好,环境大了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不排除你说的这种情况,没用过不好评论,不过别人的IP用的不爽也得忍着,之前我们公司就是买了别人的 ...

如果是公用,或者大环境下,或者需要向上集成的环境 当然最好不要这么做。如果只是自己的小UT环境,schedule紧,怎么方便怎么来,只要最终保证验证完全就可以,自己熟悉习惯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公用,或者大环境下,或者需要向上集成的环境 当然最好不要这么做。如果只是自己的小UT环境,sched ...

时间紧,不考虑transfer的话基本可以理解,请问你force这个信号用Verdi trace 能找到你force的这个driver吗?之前我们在大环境的时候就找不到force的语句在哪里,只好通过搜索找,这种找环境大了很痛苦,后来我们就要求统一的force规则,当时没记住是在seq里force真的trace不出来还是Verdi当时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环境中文件利用packages包起来影响的?--------> 是的
解决方法:可以通过将所有的testcase和seque ...

嗯,当sequence使用package包裹起来后,因为package可以在不同的testbench和testcase下import导入后使用,所以这时sequence的在整个环境中的hierarchy结构是根据testbench/testcase甚至dut实例化时的名字的不同而不同的,package内并看不见package外的信号名,这也是导致无法直接使用路径访问DUT信号的原因。

还有种解决办法,将需要访问的DUT路径通过仿真参数或者define语句将包含了testbench和DUT的hierarchy路径的string传递进去到package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确实是package影响,去掉package之后就解决了。

另外:

话说使用package能更好地在隔离后进行复用。
在不去掉package的前提下还有不少办法的——除了使用参数传递含有testbench的路径string的方式外。

像在sequence里面需要使用@(posedge `DUT.clk)的信息,我不确定楼主的项目需要怎样的信号信息以及做和用处,当常遇到的需求是进行信号的同步/触发时机的检测,等待到特定信号的触发后再进行sequence的发送。这种其实可以在testbench/monitor里面对需要同步的信号插入uvm_event来进行同步。
假如monitor里面没有对所需信号的采样,那就在testbench里面加个initial块使用uvm_event,里面加入uvm_event_pool::get_global("你的uvm_event")就可以让该事件全局可见了,然后testbench在initial块里面检测到对应信号的触发后就打个trigger();回到package里面的sequence加入同名的uvm_event自然就可以用wait_ptrigger()进行事件同步了;假如monitor里面有该信号的采样就更简单了,testbench里面获取virtual interface,monitor里面操作你需要的信号时序检测后,同样通过uvm_event的方式同步就好。

网友:
cast下top的env,然后直接应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