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arning: Solder dot on cross over at ( 0.1250, 1.4375 ).

楼主(2022-04-07):
这样连在一起的时候会有warning,两边如果错开形成两个焊点就没问题。为什么会这样,连在一起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没区别,你也可以把这个关掉就不会warnin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区别,你也可以把这个关掉就不会warning了

好的,我只是好奇它报了个warning,感觉是没啥差别

网友B:
一般在画电路图时不要有十字交叉连接的线网,如果图纸打印出来或截图不清晰,容易误判,不知道该点是否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在画电路图时不要有十字交叉连接的线网,如果图纸打印出来或截图不清晰,容易误判,不知道该点是否连接 ...

好的,明白了,感谢指点。

网友C(2022-10-17):
引用 网友A:
没区别,你也可以把这个关掉就不会warning了

可以关掉这种报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关掉这种报错吗

在.cdsinit文件底部加  envSetVal("schematic" "srcSolderOnCrossover" 'cyclic "ignored") 代码,重启virtuoso可关掉

网友(2025-03-22):
引用 网友B:
一般在画电路图时不要有十字交叉连接的线网,如果图纸打印出来或截图不清晰,容易误判,不知道该点是否连接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