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出现这种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啊

楼主(2022-04-07):
电路图长这样,然后仿真出现错误
   ERROR (SPECTRE-16385): There were 8 attempts to find the DC solution. In some of those attempts, a signal exceeded the blowup limit of its quantity. The last signal that failed is V(NM2:int_d) = 3.01693 GV, for which the quantity is `V' and the blowup limit is (1 GV).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circuit has no DC solution. If you really want signals this large, set the `blowup' parameter of this quantity to a larger value.
    ERROR (SPECTRE-16080): No DC solution found (no convergence).

我觉得是电流源的原因,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原理图是跟着别人弄的,他们就是这样就能成功,我的就不行

网友A:
可能与你用了太多理想的电流电压源有关 上电一瞬间不知道怎么计算了 我的建议是你vdc 改成vpwl, 慢一点上电,比如1μ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与你用了太多理想的电流电压源有关 上电一瞬间不知道怎么计算了 我的建议是你vdc 改成vpwl, 慢一点上电 ...

还是不行唉

网友B:
五管的地都没接,怎么算得对呀

网友C:
831770[/attachimg
楼主看一下黄色圆圈部分,放大器的N管到底有没有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五管的地都没接,怎么算得对呀

是!!就是这个原因!我是太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831770[/attachimg
楼主看一下黄色圆圈部分,放大器的N管到底有没有接地? ...

连的时候没连好,就是这个原因,没接地

网友:
要注意绘图的规范性,以减少出错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