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2C 中repeat start后面可以除了跟设备地址,是否也可以跟寄存器地址呢?

楼主(2022-04-07):
I2C中的strat后面的地址包括设备地址和设备内的寄存器地址,那么start repeat是和start一样么?start repeat后面也可以跟设备地址和设备内的寄存器地址?还是start repeat只能跟设备地址?
求大佬指点

楼主:
大佬求解答

网友:
I2C没有什么地址不地址,只有数据变化,都是靠自己定的格式而已

网友:
可以跟寄存器地址,也可以跟设备地址,如3#所说,SR之后,可以跟任意格式,后面通讯的协议是自己定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