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电阻和电容的选择

楼主(2022-04-07):
tsmc18rf里电阻有很多种,电容有mincap、mincap_rf、nmoscap和pmoscap,做带隙基准的时候通常选择哪种,原因是什么?

网友A:
我选的是温漂小而且工艺偏差小的电阻,电容库里就只有mom,电容就主要稳定环路吧,应该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选的是温漂小而且工艺偏差小的电阻,电容库里就只有mom,电容就主要稳定环路吧,应该还好 ...

tsmc应该有很多文件吧,从站里找的tsmc18rf的安装包,安装过以后发现PDK_doc文件夹里的文献很多内容都没有,其他的资料应该去哪里找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tsmc应该有很多文件吧,从站里找的tsmc18rf的安装包,安装过以后发现PDK_doc文件夹里的文献很多内容都没 ...

自己仿真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仿真一下就好了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