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 I/O 的提速思路。

楼主(2022-04-07):
即将做IO,要求满足SPI通讯协议的同时(上升沿主机发送时钟,下降沿主机接收数据),传输速率达到16MHz;
请问有什么好的结构或者提高IO速度的方法推荐吗?

网友A:
没懂你这个难点在于。。。?  16M?就直接inverter就不止这个速度了

一般的GPIO就远不止这个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懂你这个难点在于。。。?  16M?就直接inverter就不止这个速度了

一般的GPIO就远不止这个速度

我没描述清楚。1、上升沿host发送时钟——时钟经过输入IO之后给到slave——slave处理输出数据——数据经过输出IO的delay给到host,这一整个过程需要小于1/16M/2=31.25ns

     芯片外的loading比较重(150pF,30ohm左右,时钟和数据都需要看到的loading),最理想的情况下,输出IO的delay=31.25-4.5=26.75ns
     考虑到时钟给到slave再到slave输出数据的过程还需要延时(假设10ns),那么输出IO的delay就是16.75ns,也就是是输出IO在面向150pF,30ohm的负载时,worst case速度必须超过56.7MHz

2、直接用Inverter做输出IO,实现不了输出高阻。

3、谈速度我觉得要先看工况(通讯时序和负载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懂你这个难点在于。。。?  16M?就直接inverter就不止这个速度了

一般的GPIO就远不止这个速度

有满足速度要求的GPIO可以推荐几个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