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gmid方法扫描曲线的问题

楼主(2022-04-07):
小白求助,在使用gmid方法对管子的fT*gm_id与gm_id的曲线进行扫描时,nmos和pmos的均出现了很奇怪的折线,如图,一个x值对应2个y了,想问下这是什么情况呢?谢谢大佬们。同理,后面在扫描Id_w与gmid的图像时也有这种情况。
(我的猜测:是不是使用的管子是symmetric管的原因?)

网友A:
感觉像是你的函数没有写对,你可以看看bilibili上面搜索 gmid,有一个台湾老师讲的gmid仿真实操

网友B:
我也遇到了你这个情况,后来发现是我的vgs和vds有0的情况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你的函数没有写对,你可以看看bilibili上面搜索 gmid,有一个台湾老师讲的gmid仿真实操 ...

看了Eric Yeh的视频教程,他的需要用calculator中的os来选mos管的参数,我用的工艺库不支持选os什么参数都得自己去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你这个情况,后来发现是我的vgs和vds有0的情况出现。

谢谢想问下什么叫有0的情况呢?我扫描范围的是包含有0的范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