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的运放如何调整得到更宽的带宽?

楼主(2022-04-08):
小白求助,目前设计了一个单级运放,CL=10pf,想做到f-3db大于1MHz,GBW大于100MHz。按照gmid方法设计后,实际f-3db=50多kHz,GBW=59MHz.此时该如何调整,使得带宽能达到要求呢?谢谢大家

网友A:
增大对管的gm试试,单位增益带宽跟放大管gm以及各节点电容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大对管的gm试试,单位增益带宽跟放大管gm以及各节点电容有关

感谢!将对管的gm增大了5倍左右,GBW达到要求,GBW=120MHz,但如果我想把增益降下来来换取更高的f-3db带宽增加该如何改进呢?现在的3db带宽从之前的50kHz左右变为了110kHz,如果想要3db带宽达到1MHz左右该如何调整?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将对管的gm增大了5倍左右,GBW达到要求,GBW=120MHz,但如果我想把增益降下来来换取更高的f-3db带 ...

GBW不变的情况下,降低10倍输出阻抗应该可以吧-3dB加到1MHz,减小外围p管n管L试试。我也是刚学,实在担不起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