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K問題?618不行616卻可以

楼主(2022-04-08):
元件拉進來便這樣!可是616版本卻是正常618卻不行!請問有解嗎?
製程廠是PSMC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沒有

网友A:
你试一下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Attach

网友B:
pcell调用失败了,重新add一下库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ell调用失败了,重新add一下库的路径

不太懂意思  可以講詳細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Attach

沒用

网友:
解决了没,也碰到这个问题,会不会是PDK没安好

网友:
去项目文件夹下找到 .lib文件,在里面重新add一下技术库文件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