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DD和VSS short问题

楼主(2022-04-08):
求助各位大大,icc(2012版本)里verify_lvs没有error,icc输出gds后,在calibre里做lvs(版图是模拟包数字),出现layout short,提示VDD和VSS short,怎么去定位问题出在哪了啊

网友A:
verify_lvs -check_short_loca -net {VDD V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rify_lvs -check_short_loca -net {VDD VSS}

这个操作不报错,icc里没操作,到calibre里报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操作不报错,icc里没操作,到calibre里报错了。

那你calibre直接跑short,它会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calibre直接跑short,它会报的

谢谢,我试试!

网友:
calibre 比較好找

网友:
你把报告做成db的形式再读进去就可以看到了,做的db可以参考报告跑出来的db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