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怎么用calibre提取dspf文件有大神知道吗

楼主(2022-04-08):
具体需要设置哪些东西之类的以及流程  谢谢了  用来跑emir的

网友A:
PEX/Outputs/Format选DSPF格式

网友B:
calibre xact/xrc都可直接提取dspf格式寄生文件,但是你要想跑emir,不能直接使用calibre提取出的的dspf,需要用calibre lvs跑出来的svdb通过query后才能给QRC或者StarRC进行寄生提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X/Outputs/Format选DSPF格式

好的我去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libre xact/xrc都可直接提取dspf格式寄生文件,但是你要想跑emir,不能直接使用calibre提取出的的dspf, ...

请问下怎么操作   需要安装啥东西吗  第一次接触这种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怎么操作   需要安装啥东西吗  第一次接触这种不太明白

流程比较复杂,只言片语讲不完

网友:
引用 网友B:
calibre xact/xrc都可直接提取dspf格式寄生文件,但是你要想跑emir,不能直接使用calibre提取出的的dspf, ...

过PEX就好了呀

网友C:
在calibre->PEX 里,要保证你已经过LVS,能顺利提取出calibre文件的前提下,PEX/Outputs/Format有一个按钮,改成dspf,然后运行程序,生成文件。 生成的文件后缀也要改成.dsfp,然后在仿真器里新建仿真,一般建立dc和trans两个仿真,在仿真器里可以找到em/ir ,直接导入文件,就可以开始仿真了。
讲的不是很详细,你先操作一下,哪一步有问题可以继续问我

网友C:
不方便截图,照了几张

网友C:
这是emir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emir的设置

好的谢谢我先跑一跑看看  麻烦你了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方便截图,照了几张

请问一下为啥我的pex界面和你不一样啊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为啥我的pex界面和你不一样啊大神

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为啥我的pex界面和你不一样啊大神

哪不一样了,你是说PEX options和Customization? 在setup->pex options里也可以修改。

网友(2022-05-19):
引用 网友B:
calibre xact/xrc都可直接提取dspf格式寄生文件,但是你要想跑emir,不能直接使用calibre提取出的的dspf, ...

能不能简单细说一下,私聊也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calibre->PEX 里,要保证你已经过LVS,能顺利提取出calibre文件的前提下,PEX/Outputs/Format有一个按钮 ...

用calibre xact也是一样的吗

网友E(2023-10-30):
引用 网友C:
不方便截图,照了几张

关于图2和图3,请问还需要设置pex_runset吗?我看第一步就可设置了dspf的文件,后面还需要进行图2和图3的步骤吗

网友:
同上,mark一下,用到回来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calibre xact也是一样的吗

没用过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关于图2和图3,请问还需要设置pex_runset吗?我看第一步就可设置了dspf的文件,后面还需要进行图2和图3的 ...

没太看懂你发的意思,都按照图片设置一下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太看懂你发的意思,都按照图片设置一下吧

好的感谢,已经按图片上的解决了

网友(2024-01-04):
引用 网友C:
这是emir的设置

你好,请问这个页面在哪里弄出来呢

网友:
mark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F(2024-04-22):
引用 网友E:
好的感谢,已经按图片上的解决了

楼主能不能把图片发给我看一下啊,我也需要改脚本但是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不能把图片发给我看一下啊,我也需要改脚本但是不知道怎么改

就是按楼主发的图片设置的,在帖子第一页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是emir的设置

请问为什么我这里打开的窗口和你的不一样呢?找不到导入dspf文件的地方

网友H(2024-06-06):
引用 网友G:
请问为什么我这里打开的窗口和你的不一样呢?找不到导入dspf文件的地方
...

我打开也是这个界面呀,请问您知道怎么操作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emir的设置

VOLTUS 支持第三方 calibre的 抽取结果?

怎么号称只是支持自己的QRC ?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打开也是这个界面呀,请问您知道怎么操作了么

应该是virtuoso版本的问题,你用一个稍微旧一点的版本试试

网友(2024-11-01):
跑 emir 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方便截图,照了几张

这个不需要勾选layermap那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