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正常点schematic的线段,相应的layout对应的线段会自动高亮,但是有时候这一功能会用不了.

楼主(2022-04-08):
正常点schematic的线段,相应的layout对应的线段会自动高亮,但是有时候这一功能会用不了.只能通过重启candence,有人知道这一问题怎么解决吗?

网友A:
update 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date 一下就好了

我该点哪个捏,

网友A:
components And Nets 对话框里选择net相关的。。或者bind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ponents And Nets 对话框里选择net相关的。。或者binding

好 谢谢前辈

网友(2025-10-28):
引用 楼主:
好 谢谢前辈

这个办法能解决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