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hawk跑完之后按summary报错

楼主(2022-04-08):
redhawk跑完仿真之后,按弹出页面菜单栏中的summary中的任何一个子项菜单均弹出报错提示(如下图)

图1

图1

图2

图2

求教次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何解决?

网友A:
看下log 有没有相关error或者warn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log 有没有相关error或者warning

你说的是系统log还是redhawk的log?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系统log还是redhawk的log?

redhawk log?

楼主:
redhawk的log里面什么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