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vus中如何处理两种pg rail类型的std cell

楼主(2022-04-08):
Hi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如图所示,左侧是一个2倍高度 std cell,它的lef中的site 是A,右侧是一个single 高度的std cell,它的lef中site name是B,这两个cells除了高度不同外,主要是PG rail不同(箭头所指的地方),这导致在innovus中place后VDD/VSS short到一块去了,这种情况还是头一次碰到,在innovus中怎么处理?

different pg rail type

different pg rail type

网友:
N7吧。 一个是core(红),另一个是bcoreExt(黄)。其实还有一个双倍高度,但不shift 1行的bcore(蓝)
1)吃入所有lef,以及对应site
2)设置好偶数规则:setVar fpgOddEvenSitesRowConstraint 2setVar fpgOddEvenSitesHeightConstraint 2
initFlan -flip f
3)initCoreRow可以自动给你长好所有的row。长这样:

如果还需要更精确的控制,可以手工研究下cutRow,createRow命令。。。

楼主:
std cell library中用两套site的cells,这个以前没碰到过,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
multi bit cell或者PMK cell?
两套库的row都产生出来
createRow -site 1x_aaa
createRow -site 2x_a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