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的rds*gm参数和仿真结果差很大

楼主(2022-04-08):
MOS管的1/(rds*gm)理论上是正比于电流的1/2次方,我仿真的曲线结果是不同电流下的1/(rds*gm),和理论情况下相差很大
下面是仿真结果
黑点构成的线是仿真曲线,横坐标是电流id,纵坐标是1/(rds*gm),蓝线是用a*id^0.5拟合的曲线(a为常数),可见二者没有重合差的很多,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
管子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A:
多少尺寸的工艺?符合平方律公式那才有问题呢,任何一本书里介绍平方律公式的同时也会提到小尺寸已经不遵循经验公式了。扫描不同尺寸的L看看是否大尺寸更贴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尺寸的工艺?符合平方律公式那才有问题呢,任何一本书里介绍平方律公式的同时也会提到小尺寸已经不遵循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