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电阻太大了怎么办

楼主(2022-04-08):
课设要求画版图,电路有几个电阻阻值有几百K的,比mos管大了好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是不是我电阻类型用错了,我用的是rnhpoly。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可以把宽度设成最小的,我记得是1um,然后选用电阻率最大的poly resistor

网友:
常见工艺厂的high poly电阻,见过的一般最小的宽度为1.5um,最小的是UMC工艺,可以达到0.5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