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s导出问题

楼主(2022-04-08):
描述一下我遇到的问题:服务器重启,我的virtuoso当时没有关掉。当我在打开virtuoso时之前画的版图都无法提出gds,(显示是成功的但是在相应文件夹中找不到文件,)drc直接就是跑不了,提示版图数据提不出来。我尝试将原有的cell名更改是可以的,再改回原来的就不行了,所有的库只要是带我原来的cell名的版图都不可以。我怀疑是哪个文件被锁死了,求大神帮忙

网友A:
进你layout下的文件夹,看看下面有什么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你layout下的文件夹,看看下面有什么文件?

不是clk文件的问题,layout下只有.oa和.tag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clk文件的问题,layout下只有.oa和.tag文件

你是怎么提gds的呢?是直接用DRC gui还是用stream out?

网友B:
截图说明,感觉问题描述不清楚,同时把log文件也贴出来,再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提gds的呢?是直接用DRC gui还是用stream out?

我用stream out 提显示成功,但是在相应的文件夹中找不到文件,直接用drc是跑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stream out 提显示成功,但是在相应的文件夹中找不到文件,直接用drc是跑不了
...

layout能修改保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图说明,感觉问题描述不清楚,同时把log文件也贴出来,再帮你看看

log文件中只显示一行info  1error,在没有其他的提示了。。我的图在其他的账号上跑是没问题的。我用其他账户跑我这个账户的图,只要是服务器重启前我画所有cell都不能跑,,,要是将这个cell在这个库下面重新命名就可以了。简单点就是现在在我的账号上没办法跑和我库里cell重名的版图,别人的库里的也不行,只要名字一样都不行。我尝试将所有的器件都打散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out能修改保存吗?

可以修改,保存。我怀疑是服务器重启把什么文件锁上了。我到别人路径下跑别人的版图,只要和我之前的cell重名的都不可以,即使不是我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修改,保存。我怀疑是服务器重启把什么文件锁上了。我到别人路径下跑别人的版图,只要和我之前的cell ...

找IT吧,服务器IT比较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IT吧,服务器IT比较懂。

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log文件中只显示一行info  1error,在没有其他的提示了。。我的图在其他的账号上跑是没问题的。我用其他 ...

有error 就说明你layout 有问题,根本就没有导出成功,有一个stream out log file 看看报的什么错对应去解决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error 就说明你layout 有问题,根本就没有导出成功,有一个stream out log file 看看报的什么错对应去 ...

同一个版图copy到同一个库下,只改个名字就没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一个版图copy到同一个库下,只改个名字就没问题了。

你COPY肯定是COPY了东西过去,能跑。不COPY就有问题,说明layout 缺东西,GDS导出不了,DRC跑不了,都在说明你layout缺东西
你一直坚持你说的,你还来找什么答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COPY肯定是COPY了东西过去,能跑。不COPY就有问题,说明layout 缺东西,GDS导出不了,DRC跑不了,都在 ...

谢谢,我在找找缺了啥

网友:
clsAdmintool -rle /工作目录 , 先把lock文件都删除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