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F,irun,反标率0

楼主(2022-04-08):
大牛,我用PT导出的sdf,在irun里面反标。
可是反标不进去。反标率为0 导致后面还有timing vio。怎么debug啊?
图一是irun的命令。
图二是反标sdf的代码。
图三图四是编译的log。
这是怎么回事呢?希望大佬帮忙debug

楼主:
顶一下,等大牛出现

网友A:
反标scope不对

网友B:
设定反标的mudule,目前好像反标到tb上了   $sdf_annotate (“sdf_file”[, module_inst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定反标的mudule,目前好像反标到tb上了   $sdf_annotate (“sdf_file”[, module_instance]);
...

反标对象改了
可是一直报这种warning
还有这种warning反标率94%,够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标scope不对

这样设置可以吗?
可是有两种warning
这两种warning怎么产生的啊??反标率不是100%可以吗?

楼主:
这个compiled sdf file文件名后面 为什么出现了个 “.X”  这是irun自己生成的吗?可是我打开DIGITAL_fast.sdf.X文件后,发现里面 是乱码的。
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