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空载的时候,功率管的状态

楼主(2022-04-08):
我的LDO空载时,功率管工作在截止区,但是感觉挺正常的,(栅压要比阈值电压小200多mV),我问了一个大佬,说是这样的话,瞬态响应会不好,建议我用VGS前馈,把VG电压压下来,我试了一下,压不动啊。目前我能想到的唯一可以降VG的就是把功率管的w减小,但是那样的话,负载电流满载的时候就不对了,求助一下,还有其它可以降低VG的方式吗?

网友A:
LDO空载时功率管工作在亚阈区吧,还有几uA的电流流过分压电阻的,这很正常,大厂的LDO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空载时功率管工作在亚阈区吧,还有几uA的电流流过分压电阻的,这很正常,大厂的LDO都是这样的 ...

我看着mos是有ids,gm,gds的,但是Cadence里显示我的是在region 0状态,也就是截止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空载时功率管工作在亚阈区吧,还有几uA的电流流过分压电阻的,这很正常,大厂的LDO都是这样的 ...

差不多当我负载是1mV的时候(这个时候Vgs差不多等于VTh,之前小200mv左右),才显示亚阈区状态,所以想问问大家,是都这样?还是就是我调的不对?

楼主:
我之前一直是按饱和区的电流公式算的,所以觉得W/L很大的时候,VGS很小没问题,只要VG不大于VS就行,但是我现在反应过来空载的时候是工作在亚阈区的,所以有点好奇,那些空载状态几u的怎么做到的啊?我试了下,如果我的分压电阻过大,输出就会增大,偏离理想值,同时,空载的时候功率管栅压逐渐接近VS,也就是VIN,我搞了100多u的分压电阻,就这样栅压和VS也很接近了

网友B:
仿过瞬态响应吗?确实不好吗?

网友C:
压个毛线VG。尺寸不变情况下,VGS增大意味着ID增大,铁的定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过瞬态响应吗?确实不好吗?

仿过,从空载到重载的,没看出哪里不对,就是什么都仿过了,才一直没意识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个毛线VG。尺寸不变情况下,VGS增大意味着ID增大,铁的定律

也就是说哪怕我的VG已经很接近VS了,显示截止了,都没事吗?

网友D:
空载时功率管输出主要就是反馈电阻那一路电流了,当然会很小,功率管尺寸那么大,仿真给出其工作在0截止区也很正常,那只是仿真model对管子的一种标示而已,不必太在意。只要此时的DC、AC、stb、瞬态仿真等都正常,并不会有什么问题。至于说的瞬态响应不好,可能是指从空载跳变到大负载时的响应吧,那是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载时功率管输出主要就是反馈电阻那一路电流了,当然会很小,功率管尺寸那么大,仿真给出其工作在0截止区 ...

那就行,我担心的是仿真的时候说是截止,但是能用,但是实际不能用,既然这样就不管了。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