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nte Carlo 仿真 特定点 仿真问题

楼主(2022-04-08):
Monte Carlo 仿真是伪随机方式仿真,在设置不改变的条件下每次仿真结果都相同,现在问题是如果仿真500个点,仅有一个点仿真结果有问题,现在我想通过修改参数后从新仿真,但是我不想从新仿真500个点后再看该点的结果,而是仅用该点的 Monte Carlo 随机参数仿真这一个点,如何实现?请各位大佬赐教。

网友:
先找到你想跑的那个点,然后到montecarlo设置里把first point设置为那个数,再把number of point设置为1,这样就是只跑一个点,且从你设的那个点开始,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