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oso ADE调用openlava只能跑单任务?

楼主(2022-04-08):
今天发现在ade explorer下通过openlava调用其他服务器资源,只能跑单任务,不能多个任务同时执行。多任务的时候,bjobs显示任务的状态是RUN,但其实是卡在那里不动的,单任务就没事,真是奇怪了,试了几个版本的IC618都不行。

楼主:
不是openlava的问题,是virtuoso的问题,我直接去另一个服务器启动virtuoso跑仿真,也是只能执行一个仿真,不能并行仿真。真是奇了怪了,我感觉十有八九还是权限的问题,但是我已经是做了NIS和NFS,账户和目录的权限在不同机器上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解决了,原来是目标机器上virtuoso需要的库装的不全,可能是这台机器重装过系统,忘记装这些库了。唉,这个小问题折腾了整整两天。

网友A:
重装系统后,跑一下checkSysconf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后,跑一下checkSysconf

好的,谢谢。

网友:
楼主,分享一下openlava的部署教程呗

网友B(2022-09-21):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原来是目标机器上virtuoso需要的库装的不全,可能是这台机器重装过系统,忘记装这些库了。唉,这个 ...

楼主,能分享下具体解决过程吗?
我们用的是virtuoso618 ,openlava4.0
使用 checkSysconf 都是pass 通过的。
但ADE调用 openlava 还是不行。
出现如下错误:

配置 LBS_BASE_SYSTEM=LBS_OLV   或者 LBS_BASE_SYSTEM=DEFAULT

也都不行。

网友C(2022-12-08):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原来是目标机器上virtuoso需要的库装的不全,可能是这台机器重装过系统,忘记装这些库了。唉,这个 ...

用命令bsub   怎么提交hspice 任务? 求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命令bsub   怎么提交hspice 任务? 求指点一下

bsub hspice XXX.sp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openlava的问题,是virtuoso的问题,我直接去另一个服务器启动virtuoso跑仿真,也是只能执行一个仿真, ...

virtuoso 下 的openlava 怎么配置跑单任务

网友(2023-02-08):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分享下具体解决过程吗?
我们用的是virtuoso618 ,openlava4.0
使用 checkSysconf 都是pass 通过 ...

我的LBS_BASE_SYSTEM设置的是LBS_LSF,可以跑

网友:
多半设置问题

网友(2024-06-13):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分享下具体解决过程吗?
我们用的是virtuoso618 ,openlava4.0
使用 checkSysconf 都是pass 通过 ...

你这个最终解决了吗  和你一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