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mos的耐压问题

楼主(2022-04-08):
用了普通的逻辑工艺做了一个升压电路,大概有5-6V之间,害怕普通的native的管子(1.2V)或者IO器件(2.5V)电压耐不住,然后就采用了LDMOS看手册上说是漏端5v,栅端2.5V,因为产生的高压在一些情况下VGS/VDS会超过5v,但是没有从工艺文档中查到任何关于耐压的数据,希望懂器件的大佬可以给与指点。

网友A(2022-05-23):
找厂家要,一般都有BV这一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厂家要,一般都有BV这一项的。

您好 感谢回复 在HSPICE模型参数中看到了BV 这一项的参数 所有管子甚至NATIVE的管子都是接近10V的,但查询手册意思是D和S端的击穿电压,但是还是不能明确VGS和VDS能不能耐住这么高的电压,仿真时看不出会不会击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