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扩散长度LD是否需要考虑

楼主(2022-04-08):
我看复旦大学模拟电路二级运放实例算宽长比的时候把扩散长度LD算进去了,这个需要考虑吗?复旦那个文件里给的是LD=2um,tsmc18rf的这个值去哪里找?

网友A:
能否发一下具体过程?光靠菜的话,不太好判断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不过我感觉如果是普通的二级运放的话,一般用gm/Id方法就行,根本不用考虑这些物理实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发一下具体过程?光靠菜的话,不太好判断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不过我感觉如果是普通的二级运放的话,一般 ...

站内下的,里面4.5参数计算的时候有考虑LD

网友A:
引用 楼主:
站内下的,里面4.5参数计算的时候有考虑LD

这设计方法太老套了,就算考虑了LD,到.18工艺下设计误差也很大的。建议还是用gm/id方法吧,具体可以上B站学一下,或者参考池保勇老师写的《模拟集成电路与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设计方法太老套了,就算考虑了LD,到.18工艺下设计误差也很大的。建议还是用gm/id方法吧,具体可以上B ...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