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generate netlist出现问题

楼主(2022-04-09):
小弟最近在进行AMS仿真,进行到最后一步的时候,generate netlist出现了如下错误,想问问各位大神要怎么消除掉这个错误?希望有大神帮忙解答,感激不尽
The AMS Unified Netlisting (AMS UNL) flow cannot find the correct Spectre installation from $PATH. To run the AMS Unified Netlister, update the PATH variable with the path to Spectre 19.1 ISR15 (Spectre 20.1 ISR4) or a later release.       ...unsuccessfu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只有单独这一句话  还是不行

试一下到Iscape界面上对Spectre20.1进行一下配置,我怀疑你的Spectre20.1的装载路径没有和Virtuoso做过配置。

网友A:
如果你的Spectre19.1装到/XXX/Spectre19.1/路径下,那么对于 csh 或者 bash Shell环境来说,就是

  1. setenv PATH /XXX/Spectre19.1:$PATH

  2. 或者

  3. export PATH=/XXX/Spectre19.1:$PATH

  4.

这个设置写入 .cshrc文件或者.bashrc文件,每次打开新窗口就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Spectre19.1装到/XXX/Spectre19.1/路径下,那么对于 csh 或者 bash Shell环境来说,就是

我的.bashrc文件里已经有这句话了  export PATH="$PATH:/opt/EDA/cadence/installs/SPECTRE201"
另外我跑正常的仿真是可以generate netlist的,只是跑AMS仿真跑不了,想问问您知道是为什么吗?

网友A:
你要看一下 which spectre这个命令返回的路径是 virtuoso自带的spectre,还是Spectre19 装载路径中的spectre. 系统抱怨的是没找到spectre19. 如果没找到,你应该把spectre19的路径写在$PATH的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一下 which spectre这个命令返回的路径是 virtuoso自带的spectre,还是Spectre19 装载路径中的spectr ...

which spectre 返回的路径是opt/EDA/cadence/installs/SPECTRE201/bin/spectre,一开始我是这样子写的(图1)

然后按照您说的,我改成了这个样子 (图2)还是不行,是我改的有问题吗?还是我需要再下载一个Spectre?

图2

图2

图1

图1

网友A:
不管怎么写都不需要双引号,双引号绝对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怎么写都不需要双引号,双引号绝对错误。

我现在只有单独这一句话    还是不行

楼主:
这个已经配置过了,应该就只有一个open access的配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到Iscape界面上对Spectre20.1进行一下配置,我怀疑你的Spectre20.1的装载路径没有和Virtuoso做过配 ...

非常感谢,已经好了,我更新了一下spectre就OK了

网友:
谢谢信元,感觉没帮上什么,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