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电荷泵电路中运放环路的相位裕度异常

楼主(2022-04-09):
运放的断开点

运放的断开点

后仿真

后仿真

前仿真

前仿真

求助大佬们,我在对电荷泵做stb仿真的时候,发现后仿真有的电压点的相位不正常,在1G到10GHz的频率相位突然上升,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估摸着可能是环路中有零点 在补相位裕度吧

楼主:
啊这这,那对稳定性会造成破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这这,那对稳定性会造成破坏吗?

高频时环路增益都很小了,相位再乱七八糟变化也不会对稳定性有什么影响了。Allen教材里下边的图例不知道你有否看过,类似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时环路增益都很小了,相位再乱七八糟变化也不会对稳定性有什么影响了。Allen教材里下边的图例不知道 ...

谢谢大佬

网友(2022-06-17):
没啥,或许是共轭极点零点啥的,高频处各种小电容形成有效电流通路。

网友(2024-06-15):
请问大佬如何对电荷泵做stb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