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相器功耗

楼主(2022-04-09):
请问反相器的功耗大概是多少呢?(XX/MHZ)

网友(2022-11-10):
一开一闭,功耗应该很小吧,当人了,这个是电容负载的情况

网友A(2023-03-20):
你这问题太笼统了,影响参数太多了,工艺,尺寸,corner,温度,管子的类型,这些都能影响功耗啊

网友(2024-08-19):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太笼统了,影响参数太多了,工艺,尺寸,corner,温度,管子的类型,这些都能影响功耗啊
...

大佬,可以解答下我的求助帖吗?刚接触,看不懂图

集成电路小白:有几张图不知道什么意思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