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只能提取寄生电阻和寄生电容吗?

楼主(2022-04-09):
无法提取寄生电感?

有什么软件可以提取寄生电感?

RFIC应该对寄生电感很敏感吧。

网友A:
你用了就知道了,pex可以选L
但是出来的结果。。。不怎么样
你是要寄生电感还是要自定义电感原件
自定义电感用sonnet做好放进来就行了

网友:
微米级形成的电感对比电容小的多,高频信号进片上很少绕圈,我觉得还是上下极板上寄生的电容影响的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了就知道了,pex可以选L
但是出来的结果。。。不怎么样
你是要寄生电感还是要自定义电感原件

想知道寄生电感的影响,40nm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知道寄生电感的影响,40nm工艺。

啊这。。。